楼主(2005-10-11):
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搞继电保护的,希望同行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既是电力系统搞继电保护的,就别谦虚了好吧?

网友B:
搂主发表点意见吧。好开头

网友C:
多学学老式的电磁式继电保护,最好自己动手试装一下,对保护原理的理解很有帮助。现在都用成套的微机保护装置,会看图接线就行了,但学不到技术,学习微机保护装置的软件编写除外。

网友D:
我们厂用的都是 电磁的继电器    其实 也没什么
就是线圈得电   触点吸合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那位大虾对微机保护的时间测试的准确度及调整有什么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