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请教 异步电机400V电压下降5%到380V,转速下降约几转? 水泵功率55KW,70%负载;  风机75KW,50%负载,影响输出功率下降约%?

网友A:
F=60f*(1--S)/P

网友B:
你这问题挺复杂。一般地说负载没带足,转速不变,电流增大,输出功率不变。

网友C:
水泵功率55KW,70%负载;  风机75KW,50%负载,影响输出功率下降约25%

网友D:
楼上的别逗了,功率下降约25%?转速与功率是什么关系?转速下降了!!!!!我的天哪
!!!!!!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电源电压下降,转子输出转矩也要下降,只要所带负载不变,其转速必然要降低,转差率S增加,转子回路感应电动势升高,电流上升,通过磁路耦合,定子感应电流也相应增加,而输出功率等于转速与转矩的乘积,输出转矩降低,转速降低,所以输出功率也降低了。

网友F:
此问题有点难度.是用公式不能完全解决的.

网友E(2008-02-22):
引用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电源电压下降,转子输出转矩也要下降,只要所带负载不变,其转速必然要降低,转差率S增加,转子回路感应电动势升高,电流上升,通过磁路耦合,定子感应电流也相应增加,而输出功率等于转速与转矩的乘积,输出转矩降低,转速降低,所以输出功率也降低了。
更正下我的观点: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电源电压下降,转子输出转矩也要下降,只要所带负载不变,其转速必然要降低,转差率S增加,转子回路感应电动势升高,电流上升,通过磁路耦合,定子感应电流也相应增加,此时转子输出电磁转矩因感应电流增加而增加,和电压降低前基本保持一致,而输出功率等于转速与转矩的乘积,结论:输出转矩不变,转速降低,所以输出功率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