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是负载过大,还是升速斜坡的问题,或者是启动力矩太小呢?

网友A:
频率设置低,起动转矩小;升速斜坡角过大;负载较大。
都有可能

网友B:
启动时间设多少?

网友C:
一个个的试吧,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D:
50HZ以下是恒转矩调速。

网友E:
加速时间不对是报过流过压故障
你可以在控制盘上看,如果是输出频率加不上去,而电流限制在一定值(接近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这样的话去查负载

网友F:
2楼的几个原因

网友G:
输出到多少HZ才启动啊,是不是最底输出频率设定了

网友H(2006-06-20):
你用的什么变频器?有很多变频器有这样的一个参数:自动转矩提升.你启用这个参数试试.

网友I:
起动转矩过小

网友J:
参照该变频器的设置参数,把把启动转剧调整,缩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