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如题:
有台柴油发电机,每次发电都要给励磁绕组充电。
充电后能正常发电,但下次运行时又要充电。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A:
你在哪里?我们给你修!

楼主:
楼上的不可以说出来交流一下经验吗?
我主要是以学习为主。如果不想学习,我们这里也有人能修,也能请到人。
但是搞修理的人都是很保守的

网友B:
励磁机失去剩磁!

楼主:
励磁机失去剩磁!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励磁机``
我的发电机很简单的,4个硅整流,俩个碳刷,再加上个电压表就只有线圈了。。

真是简单得不行了,但是我就是修不好`````

网友A:
我们修理工现在找口饭吃好难哦

网友A:
有励磁线圈嘛

楼主:
楼上的大哥,你就教教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天天发电都要我去充电,我快崩溃了~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测量励磁线圈,我是新手。刚接接触发电机没多久。

网友A:
给口饭吃吧........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励磁机失去剩磁!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励磁机``
我的发电机很简单的,4个硅整流,俩个碳刷,再加上个电压表就只有线圈了。。

真是简单得不行了,但是我就是修不好`````
4个硅整流,俩个碳刷,就查这个,难道你在什么城市也保密啊,

楼主:
没保密啊我是广西的。
硅整流我都查过了没有问题,碳刷也换了。
接在碳刷上的俩根线就是励磁线圈吗?

网友B:
充电后能正常,你保持不就得了?

楼主:
晕`怎么保持??保持天天发电的时候去充电吗??
(发电机停机时间太长剩磁消失,开机后给励磁绕组充电时,接错极性造成反相)
会不会是上面这个问题呢?但是我每次充电之后都能正常使用了啊,为什么下次发电的时候又要充电???

网友C:
剩磁线圈绝缘不良

楼主:
发电机上次坏了一个硅整流,我换了以后就出现了这种现像`
如果是剩磁线圈绝缘不良,除了换剩磁线圈外还有别办法修吗?

网友D:
你的发电机已达不到额定出力,一般来说是一匝线圈断线,顺着硅整流出线找,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E:
要换掉线圈;除非内部接线错误;线圈没修过的话,励磁线圈要换掉!!

网友F:
励磁时注意正负极(电磁的南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发电机已达不到额定出力,一般来说是一匝线圈断线,顺着硅整流出线找,看是否有异常。

我也有这种感觉,以前发电机能发出400V左右的电压,现在把柴油机的油门调到最大也只能发出380V左右的电压。有时候380V都发不到,而且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G:
受潮了,我修过,烘干就不会掉磁了

网友H(2006-01-15):
检查是否有短路

网友I:
[推荐]
装个电容不就行了 用久了给电容充电就行了

网友J:
呵呵
停机时有没有拉闸啊?

网友K:
励磁线圈不良,铁心剩磁消失,装个电容并在励磁线圈上,容量200uf,AG400V,应该可以,不能用不要说是我说的,

网友L:
如果停用时间长没有剩磁属正常现象,要是每次开机都要励磁的话而且励磁电流很大烧坏硅整流。请检查一下转子绕组吧有短路点!

网友M:
对有怀疑的就更换,应该不会修不好

网友N(2006-06-13):
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告诉你,你搞好以后要请我吃饭哦:
    1.原因是你的发电机的剩磁电压太低了(可能是谐波发电机),造成AVR无法自励.
    2你每次启动时是要在电池那里接一正电压给励磁启励.
    3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你只在在发动机的启动电机那里启动中间继电器接一条线到充磁线上就可以,每次启动电机投入时,顺便给发电机充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