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2):
高楼供水,,采用变频器,想知道应该注意的有哪些,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用恒压供水变频器不就行了

楼主:
我没摇头接触过,也不太清楚这个东东,能不能请大侠详细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那是个什么东东,好像挺有意思,请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B:
我也了解一下

网友A:
康沃变频器本身带有恒压供水功能,高楼供水保证最高层的水压就行了,加一个压力传感器,直接在参数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康沃变频器本身带有恒压供水功能,高楼供水保证最高层的水压就行了,加一个压力传感器,直接在参数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康沃的垃圾也来打广告.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没人发言啊

网友D:
高楼供水,,采用变频器,想知道应该注意的有哪些:
1,此高楼需要几套系统供水,例如:1-10层低区供水,11-20层高区供水。
2,用户需要的水量,以此来决定泵的台数,扬程和流量及功率。
3,变频器与泵的匹配(功率)。
4,如果有多台泵须用专门的控制器,或专用变频器控制板(如:三垦的,SWS)。
5,用软传压力表控制压力。

网友E:
好样的,是个很好的学习场所,共同提高啊,
像这种情况应用,必须:
!1。楼层的高度。
2。用水情况,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