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小弟在线等~~~~~~~~~~

楼主(2005-10-12):
用MAX762升压DC-DC变换器,仅仅加9V电压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也非常热(电路是参照例电路应该没有错).输入是2-16.5v,输出是15v,电流150mA.

网友A:
以后提问题请将问题放在主题上!否则鬼知道你想问什么。浪费大家的精力,看的人少你也不合算!
加上负载看!无负载工作不正常。

网友B(2006-09-09):
MAX762我用过,很好用,你将R2、R3去掉,3脚直接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