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2):
计算用电量wHY电焊机使用3个单相表而不使用一个3相表的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电焊机为单相负载,利用三相表计量电能误差比较大,主要是计量的数值比实际的要小一些!电业部门要求使用三个单相表进行计量?

楼主:
正是电业部门要求使用三个单相表进行计量

楼主:
正是电业部门,要求使用三个单相表进行计量

楼主:
上面这位大哥还在吗?
你说的正中下怀哦~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小弟请教下~

网友A:
现在有一种专门用于测量低功率因数负载(如电焊机空载时)的电能表,不会发生反转,计量误差也很小.我想你所说的就是这种单相电度表,利用三只进行测量.
人们分析: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若采用三只单相电能表计量有功电度,在电能表接线正确的前提下,由于负荷功率因素过低,可能会使其中一只表反转,这是正常现象,总的有功电能值应为三只电度表计量的代数和。如使用(380伏)电焊机,在轻负荷情况下,反转的表计可能产生较大的附加误差(-10%左右),取其代数和后会出现较大的正误差,致使计量不准确。因此,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当有低功率因素负荷时,应优先考虑采用三相三元件电能表计量电能,尽量不采用三只单项表计量,以减少计量附加误差。

网友B(2007-07-28):
他们是用你的一个表反转而令一个表会正转总的度数是对的所以用三个单相表

网友C:
没有道理的,以前的机械表在计量焊机电量会因为波形失真出现较大的计量误差,但就是用3只单相表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焊机一般是单相负荷,用三相表要用三相四线的表。三相表计量单相符合是完全能正确的。
现在普遍用电子表,对含大量谐波的负荷也能准确计量。不存在用3个单相表来计量三相的负荷的说法。
你的供电部门不懂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