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2):
最近做的项目中有一块关于信号放大的模块,要把一个100mv左右的电压信号放大成1v以上的方波电压信号,电路图如下所示,输出信号接至示波器。但是无论按图1还是图2的接法,都无法得到方波——图1一直显示+5v,图2一直显示为一噪声信号。
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请问错在哪里?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先放大再比较

楼主: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直接放大有个问题:信号电压只有0.1v,如果用三极管来放大信号,它无法达到PN节正向导通的最小电压。现在比较器加+5v电压,也主要就是考虑到0.1v电压达不到393的最小输入电压的措施。但是结果却还是比较令人失望。

楼主:
呵呵
我突然想到
用信号加+5v电压先经三极管放大,看看行不行!
呵呵

楼主:
好象这个方法也不行,继续想别的办法。

这里人好少
怎么没人来讨论呢?

网友B:
没有负反馈,通过负反馈可以控制放大倍数

网友C:
你要学学电子技术了!

网友D:
能否先叠加后倍压

网友E(2005-11-23):
负反馈,100倍,要是不稳压可以考虑用二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