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启动故障

楼主(2005-10-12):
最近我们一个大电机(800KW 6KV)启动时候 老打腔, 由于在启动时候 程序不考虑过载 一般情况启动时候电机不存在过载软件模块一直给一个输出信号,硬件上过流继电器动作 导致跳闸,等自动恢复后 电机又启动 这样连续几次 电机就起了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摇电机 没有任何情况 ,这样下去我怕容易把电机绝缘降低 导致短路烧电机  我的初步考虑是 电流继电器有问题 或者电流互感器有问题  你们看一般问题出现在那里

网友A:
我不太懂这个,帮你把标题改了下,希望能吸引懂行者的注意,仅仅“求助”两个字不会每次都有很多人来关注的。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晰、详细,打腔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打腔 就是电机启动时,电流继电器动作 电机停下 但是模块在启动时候不检测过流 模块一直给一个输出信号  等电流继电器恢复后 电机又启动 这样连续出现5到10次左右 电机正常运行 如果经常启动电机 这样电机绝缘会降低寿命会减小

网友B:
对你这种高压电机的启动电路我不怎么样了解,但我遇到的都是运转线路接触不好,或启动时间不对。

楼主:
我初步考虑是时间继电器出问题,起车时候电流应该过载 但是启动时间短,时间继电器应该不动作 ,现在还没有备用时间继电器 等新时间继电器回来 换下看是否正常
 这里怎么发原理图

网友C:
就是电机启动时,修改程序短接电流继电器动作触点,启动后再接电流继电器触点

楼主:
这样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不安全 万一那天 电机绝缘老化 起车时候 短路 那事故范围会扩大啊

网友D:
高压电机不是很懂!
 也是来学习!可以的话把原理图发上来!谢谢

楼主:
这关键不是高压电机问题  是控制回路或者是CST问题(软启动控制) 我不知道怎么发原理图 原理图作成一个图片形式 无法上传

网友E:
可以发的嘛你点"回复"后会有个窗口让你上传图片的

网友F:
我想也可能是时间继电器器的原因,还有你启动时用钳形电流表卡一下一二次电流,看看启动电流衰减的时间是不是和时间继电器配套

网友G:
用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吧,二阶段时间整定长些,没事!

网友H:
软件不完善,启动时肯定存在过流,怎么能不考虑而一直给一个输出信号呢?要么修改程序,要么通过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启动时短接电流继电器输出信号,启动结束再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