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2):
电业部门WHY要使用三个单相表对电焊机进行计量而不是用一个3相表呢?
知道的麻烦教下小弟.哪怕只是一点点.都要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我我们厂都是快被淘汰的 老电焊机了  一个回路  一个是接焊接线的  调电流要用手摇的

网友B:
你想让电管站给你钱吗??在一定接线方式下它反转。

网友C:
三块单相表的相线同在单相中一样接,只是把三个表的N串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