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2):
3千瓦电机可否直接启动?直接启动应选多少安培的接触器和空开?

网友A:
380v的3000w电机计算电流约4.6a,当然可以直接启动,按8倍的启动电流,空开选63a的三极空开,接触器取40a的足已。

网友B:
额定电流算5A吧,启动电流算4—6倍足够了,就30A,接触器也20A够了。我4.5千瓦的洗衣机用的也是20A,。其实电机功率越小,从启动到正常运转所需的时间也越少,空气开关应该能承受的。

网友C:
大家好,或者来这里聊聊.电工之家QQ群:220170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定电流算5A吧,启动电流算4—6倍足够了,就30A,接触器也20A够了。我4.5千瓦的洗衣机用的也是20A,。其实电机功率越小,从启动到正常运转所需的时间也越少,空气开关应该能承受的。
ding

网友E:
空开30A足以,接触器20A

网友F:
我设计的电路都是10A的断路器,选用电机所用型,而非线路保护型。接触器20A足已。

网友G: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的话,而且是操作距离近的话,就一个15A的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H:
可直接启动。断路器10a,接触器20a

网友I:
这么小当然可以直接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