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2):
各位大虾, 现小弟有一个项目. 准备使用CJ1W-CPU23,CJ1W-SCU21模块, 系统中还需用一个单片机, AT89C51, 现想把PLC中设定的数值传送给单片机, 同时单片机把实时数据传给PLC,小弟的想法是否正确请指教!!
1. AT89C51串行口外加MAX232电平转换器与CJ1W-SCU21其中一个232口相连
2.数据传送方面:
  想方法1: 单片机做为上位机发送上位机指令,让PLC自动回复相应数据(好像是FINS指令,不知对否?)
    想方法2: PLC中用TXD指令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负责接收(此时单片机靠串行中断响应); 单片机发送数据给PLC(PLC怎么响应串行信号? 从而使用RXD命令读入数据?? 这点不知请各位赐教)
   想方法3:PLC中好像有PMCR协议宏指令不知这边好不好用??
不知哪位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实例, 请帮忙啊! 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提示啊!

网友A:
我们正在做这样的一个通讯,PLC “TXD”发送数据,单片机读串口中断;单片机发数,

PLC “RXD”定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