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5-10-12):
今天在朋友家里帮装一盏日光灯,用电笔测量零火线,都亮灯。
当时还以为俩条线都是火线。但是怎么样都找不到零线了。
到门口闸刀一测,竟然也是俩条火线。我狂晕。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家里的家用电器又都能使用,电视机还好好的开着啊。
当时没带万用表,没测到据体电压是多少。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俩根都是火线的现象呢?
如果这样电笔不就没有用途了吗???

网友A:
似曾见过,,,,,替你顶顶

网友B:
三相不平衡,中性点位移!零线带电!

网友C:
用电器开着,形成回路,肯定零线带电!!!!!!!!!!!

网友D:
找火线用万用表。电笔不管用的时候多了。至于原因,大多数情形是三楼说的。

网友E:
哈哈 我曾经也出现这样的事情 当时我换灯泡时,用电笔测灯泡两头都有电 我就纳闷 我说灯泡都没上 怎么两边有电  我知道要是灯泡上了 灯亮 2边肯定有电 当时我以为,那时供电只给探头灯泡供电,后来发现还有一个饮水机也用那电

网友F:
呵呵,如果把总闸关了,再测电源进线端2根都亮的话,呵呵,那就有问题了!就象2楼所说的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不平衡,中性点位移!零线带电!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零线不是不能碰了?
市电都这样。为什么电力公司当时不管呢?

网友G:
是否是零线出了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三相不平衡,中性点位移!零线带电!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H:
可用万用表测量对地线电压较低的那根是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