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10-12):
求教:ABB变频器,型号为ACS550-01 90KW 在用电位器进行调速过程中电动机会产生震颤现象,能设置变频器参数把电动机震颤点躲过去吗?

网友A:
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我是说在不改变它加速时间的状况下,能不能躲过电动机震颤。有一点可以肯定,设置其危险频率,直接把震颤的那段频率跳过去,其效果也不明显。请问可以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电机振颤的原因很多,不是采用参数设置都能克服的。比如说,电机的共振点、电机的机械动平衡、电机的机械传动系故障、以及电机安装固定的支架和底座的刚度,都不是通过参数设置所能解决的。楼主应该首先确定,电机颤动的原因,然后才是有针对性地解决方案。

楼主:
现在我把他的加速时间改为1S,其震颤点就能躲过去,但对于90KW的电机来说,1S的加速时间太短了。固然,电机及其传动系统固定不可靠是一方面原因。怎样才能做到变频器与机械更加完美的结合起来。   在这里谢谢kdrj1给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