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2):
本厂要做一个平台:能水平做长方形运动, 2200X1000。 要求线速度在任何位置恒定。

希望有经验丰富的高手帮忙, 有筹谢。

联系: 81800258

        13923764930

网友A:
用两轴做直线插补.

网友B:
2楼,请问在拐角处怎么控制恒速?

网友C(2005-11-12):
三菱的可以用等速控制指令CPSTART进行两轴直线插补.

网友D:
要做到每个点都恒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平台本身有惯量,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1,牺牲速度,运行速度很低
2,平台不动,但其它小惯量的物件运动.
3,还有一些,应与该平台的运用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