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2):
请问vacuum interrupter 是理解为真空断路器还是真空泡(真空灭弧室)
真空泡是断路器的零件吗,还是本身就是一个电路保护装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不能说说,我看不懂这个,只是工作上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理解为真空断路器,但后面是否要加上switch呢?真空泡一定是断路器的部件,灭弧用,相当于空气开关的灭弧罩,但没见过实物,因为用的都是空气灭弧的。断路器才是一电路保护装置。

楼主:
谢谢,我也没见过,都不知道断路器是啥样的,真空泡是不是就是灭弧室?结构什么样的?/

网友B:
真空泡里是开关触头,真空条件下开合弧光很小.

网友C:
真空断路器一般英文为vacuum circuit bre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