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只有USB接口.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和plc、人机界面等工控产品的通讯啊?[求助]

楼主(2005-10-12):
我的本本只有USB口,我用一条USB TO RS232 CABLE 连接原来RS232的三菱FX系列编程线,但怎么都无法实现通信.USB线是2.0版的.不知其因.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驱动程式有问题,或COM口选择不对.FX是简单.

网友B:
我用过三菱FX系列可以用USB转接线,但USB线是1.0版。
但我试了S7-200和欧姆龙CPM1A却不行,不知为什么?

网友C:
方法一、直接使用USB接口的PLC编程电缆,省事。
方法二、采用支持各种传统PLC编程电缆的USB/RS232转换线,型号:USB-CIF31
以上产品德阳四星电子技术开发中心有售,请看http://www.fourstar-dy.com

网友D:
如果你的电脑有PC卡插口的话买一张PC--I/O卡就能搞定了,用USB转RS232的能和PLC通信但和介面没办法通信,我为这个事情在电脑城呆了两天才搞定

网友B:
楼上的老兄能说的清楚一点吗?

网友E: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二手的socket PCMCIA串口卡,比USB转232的好用。

网友F:
怎么我的运气那么好呢?我的USB装接线什么都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二手的socket PCMCIA串口卡,比USB转232的好用。

嘿嘿~~新的可要RMB2000元哪~~
幸好不是自己的钱~哈哈

网友H:
PCMCIA串口卡贵呀,不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