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3):
我打算使用cc-link,现有个问题想得以指教.
有一个系统,有plc近30台,选用的是FX2N-48MR.每个PLC安装有特殊模块,如FX2N-8AD.在监空室还有上位机做管理和监控用,并能直接实现对设备的启动停止控制.最远的PLC离上位机有10KM,想问一下,像这种系统用CC-LINK应该如何配置?
   william5188@163.com     believe_sh@citiz.net

网友A:
30台FX相连,应该用Q系列PLC做主站了。配置很简单,cc-Link采用中继器,T型分支,最远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3.2km。

楼主:
谢谢lifeng70985.
我想主站直接用工控机不行吗?为什么还要有Q系列PLC做主站啊?再有Q系列PLC做主站,那Q系列PLC的输入输出端口不是浪费了吗?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有了Q系列PLC后,可以通过CCLINK建立网络了?要是必须有的话,那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输入输出端口都不用了吧?
谢谢!望赐教!

网友A:
使用工空机做主站也是可以的,不过要加一块PCI的接口板,好像是A80BD-J61BT11。
其实Q系列PLC是模块化结构的,如果你不需要输入输出的化,你补选择输入输出模块就是了,也不会造成浪费,而且主站你可以只用两个模块,比如一个CC-Link主站模块,一个以太网模块(如果需要与上位通讯的话)。
当然,用工空机做主站可能会更加简单,因为我没配置过~~

网友B:
CC-LINK的官方中文网站:http://www.cc-link.org.cn
你可以到上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