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信

楼主(2005-10-13):
我反复测试,始终不能通过profibus总线与s7-200进行通信,请高手们给指点一下吧。
  qq:55037236
  meil:muzimunan0077@163.com

网友A:
你是否使用了 profibus模块  好像是em227 吧! 用了模块 然后注意地址和 组态是否正确

网友B:
与何种设备通讯? 是否使用了EM277通讯模块? 软硬件设置地址和组态是否正确?profibus总线终端电阻设置正确吗?

楼主:
楼上的两位大哥说得一点都不错确实是用了em277,地址的设置应该是没有错,我选用的是2,至于组态我确实不太了解,能给我你们qq么?我的qq是55037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