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3):
升速和降速的时间在变频器里可以设定,那么这个时间的大小会对变频器产生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如果你设的合理,不会过流或过压,基本上对变频器是没有影响的.
加减速时间更多的是要配合生产工艺来用的.单独的讨论加减速时间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C:
楼上发言精辟。同意。

网友D:
楼上发言精辟。同意!!!!!
单独的讨论加减速时间可以得出变频器质量好坏及性能。

网友E:
答案很清楚了,问题具体点

网友F:
对变频器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G:
影响不小,如果工艺允许,时间最好长点,这样对变频器、电机、机械设备都好。当然,工艺是最终决定因素。

网友H:
肯定有影响;
如果加减速时间比较短而又启动频繁的话,对变频器是致命的;

网友B:
工艺并不是仅仅指生产工艺,还有设备的工艺.

网友I:
加速时间过短有可能在启动或者加负载时候报过流,加速时间过长有可能在减速或制动时候报过压,具体还得参照工艺流程来设置

网友C:
哈哈,这与变频器有关。如果采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内部可以设置电流限幅、功率限幅、负载倍数。这样,即使加减速时间设为0,在突加突减给定状态下,电机可以按系统的安全极限加减速度变化。没有问题。不信可以试试嘛。我就是如此应用的。非常安全。加减速的动态过程有时候伴随着进线电抗“吱吱”的叫声,很好听。嘻嘻嘻。
对于不能电流限幅或者限幅控制速度不够快的装置,当然控制不住系统的安全加减速过程。这是变频器的能力问题。是产品的能力问题。不是技术方法的问题。从技术上说,加减速时间的限制与否,不会构成传动系统的安全出现问题。因为,它就是个给定信号的斜坡时间嘛,几乎所有的闭环控制传动系统,都是允许给定信号阶跃变化的。这是常识。如果出现问题,是系统的控制水平问题。或者说是控制器的优劣问题。比如,是不是LJ(新学的一个网络词汇)。哈哈哈。
两个问题,两个概念。不可混淆。我还是认为tanshuozhe的观点正确!

网友J:
同意2楼的观点!加减速不会对变频器有影响,是针对控制的设备所需要的技术参数而定。在大功率电机的控制上,可以取代降压启动方式,最大限度的保护电机。

网友K:
我的意见
我认为只要设置的不出现过压(减速时间过短)、过流(加速时间过短)又符合工艺要求就行。不会对变频器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L:
大惯量的负载,加减速时间不能设的太短,能量回馈太大对IGBT有损害,减短变频器使用寿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大惯量的负载,加减速时间不能设的太短,能量回馈太大对IGBT有损害,减短变频器使用寿命。
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或者说一种通常采用的方法。
加减速过程会出现欠电压或者过电流现象,其主因是什么?是电机和传动系统中的加速电流所致。将其限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就不会对系统造成威胁了。怎么限制它呢?通过可能的参数设置。即可实现。以西门子的MM440为例,限制过载倍数、这是其一,也可以限制其电流限幅值这是其二;还可以在没有制动电阻的情况下,使能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这是其三。有了上述措施,加减速即使设置的不合适或者根本不设置,也不会出现系统的不安全故障。
可以选择的方案不是唯一的。只要充分的用足变频器的功能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大惯量的负载,加减速时间不能设的太短,能量回馈太大对IGBT有损害,减短变频器使用寿命。
偶从来没见过因为加减速时间问题坏控制器的.里程试验机也不会.顶多会跳OC,OV.如果有出现问题肯定是控制器太差和使用不对.

网友M:
嘿嘿!老外的变频器原来卖的好贵,这当然有JS的成分。但人家的质量没得说,PCB板子做工,电子元件容量及等级特别是IGBT模快电流等级放得比较大。现在国内生产变频器的厂家多了,价格也便宜。这肯定是先价格后性能。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老外的变频器现在要不是在国内做或者是代工,再就是降等级。比如11KW原来用80A1200V的IGBT,现在电流和电压等级都降低。能不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