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3):
各位前辈,我刚刚接触低压,对接触器产品有些疑问:
1、接触器几极是什么概念?2极3极4极都适用于什么地方?
2、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接触器本身就带的,还是需要后装?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作用一样吗?
3、接触器线圈电压这个值有什么作用?在选型和使用中的作用是什么?
4、热继的整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一致的吗?
...
不好意思,太菜了,先问这几个把,实在太初级了,请各位一定要帮忙:)。

楼主:
不会吧,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解答,虽然弱了点,但是怎么说咱也处于初级阶段呀

网友A:
你先看点基本的电工资料,上面都有

网友B:
找工厂电气控制的书。

网友C:
为了不打消新手的积极性,本人悲壮地决定于百忙之中作以下回复:
1。几极就是主触头分几相,一般交流都是三相接触器,用于直流的有单相或两相接触器。
2。一般接触器都自带一组或两组辅助触点,现在新型号交流接触器如果辅助触点数量不够,可根据需要扩充。主触点用来接通和断开主回路,辅助触点用来接通和断开控制回路。
3。交流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必须与所接电源电压相符合,电压过高会烧坏线圈,过低不能产生足够的吸力,铁心不能吸合,长时间通电,气隙大,交流电抗小,电流较大,也可能烧坏线圈。
4。热继电器的作用主要用来保护三相交流电动机,其整定值一般等于或略大于所保护电动机额定电流
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你多看看电工基础,电机学之类的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非常感谢,我看到各位的建议,已经买了电工基础的书,争取尽早和各位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