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3):
我公司生产的同一型号的设备使用了相同的减速机,只是在减速机选型的时候选用了传速比为18的减速机,在同等负载同等使用频率(我们的电机由变频器控制)的情况下,传速比为18的减速机使用时所产生的电流是否会大于传速比为25的减速机所产生的电流。
    我现在使用的减速机已经是在超负载的情况下运行(50HZ、15KW满载运行),问:使用变频器降低使用频率(比如:使用37HZ、相当于使用电机75%的功率)(电机额定电流为:28.6A。37HZ使用时电流为33A。),电机能否正常的工作使用???

网友A:
你现在已经是在超负载的情况下运行,再降低频率可能会带不动负载吧

楼主:
能带动负载,但是就是上面讲的,在使用的了相当于个额定功率75%的功率时,电机的使用电流已经到达33A了!

网友B:
免费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客户和采购商找到你!!

只要您注册,就能成为我们的会员,享受特优的待遇, 抓紧时间哦!!

http://china.53tra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