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的问题

楼主(2005-10-13):
请问放大电路是针对交流电的电流和电压进行放大的吗?
三极管是不是就是用来放大交流电流、电压用的,直流电流、电压能放大吗?
三极管的放大是指电流、电压强度的放大,还是别的什么被放大,为什么有的地方说是放大了频率什么的,与电流、电压被放大一样吗?
请各位前辈体谅作菜鸟的难处,多给一点提示吧!!!
其实做菜鸟真的很难,要做好学的菜鸟就更难了!!!
为了努力学习要查资料学会了上网,查到了资料又要学下载,好不容易下来了,又要学文件解压缩,运气不好又遇上文件格式问题,又要研究一把钥匙一把锁的关系,好不容易看到了文件却发现,现实怎么就那么残酷呢——病毒

网友A:
老兄,你也真懒!可以看书学习啊,这些是基础知识。

网友B:
三极管把你也能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也真懒!可以看书学习啊,这些是基础知识。

楼主:
冤枉呀各位大哥!!!不是小弟懒呀~~~对这块的东西小弟是一窍不通,因为兴趣自学的呀!!现在的书出的不清不楚的,我这样的菜鸟很不容易呀,呜呜~~~我就是看看书又在网上查查资料结果,得到了太多不确定的答案,所以才向各位实战经验丰富的前辈提问的呀!有的地方说三极管的放大是指电流、电压强度的放大,而为什么有的地方说是放大了频率什么的,与电流、电压被放大一样吗?还有的地方说是区分交流电和直流电,交流放大电流,直流放大频率,到底那个说法是对的呀?书上没明确区分些东西,还有实际电路中该怎样连接三极管,书上的看不懂,一根线两个头,怎么接三个头呀?,脚再多点的就更不懂了~~~大哥能指引一二吗?小弟先谢谢了~~~
我很菜但我很好学的,给个机会吧前辈,体谅一下我这只菜鸟把,其实作菜鸟真的很不容易呀!
请各位前辈体谅作菜鸟的难处,多给一点提示吧!!!
其实做菜鸟真的很难,要做好学的菜鸟就更难了!!!
为了努力学习要查资料学会了上网,查到了资料又要学下载,好不容易下来了,又要学文件解压缩,运气不好又遇上文件格式问题,又要研究一把钥匙一把锁的关系,好不容易看到了文件却发现,现实怎么就那么残酷呢——病毒

楼主:
四楼大哥给的地址搞不懂,小弟没找到与这方面有关的资料,只看到许多经济类的东西。
请各位前辈体谅作菜鸟的难处,多给一点提示吧!!!
其实做菜鸟真的很难,要做好学的菜鸟就更难了!!!
为了努力学习要查资料学会了上网,查到了资料又要学下载,好不容易下来了,又要学文件解压缩,运气不好又遇上文件格式问题,又要研究一把钥匙一把锁的关系,好不容易看到了文件却发现,现实怎么就那么残酷呢——病毒

楼主:
各位大哥行行好教教小弟吧~~~
要不请各位大哥只告诉小弟三极管的那几根引脚在实际的电路中怎样连接也行呀!!!书上说的小弟实在不理解呀~~~书上说必须在三极管的两个PN接上加适当的直流电压,怎么连接电路呢,输出端是一根引线直接导出,然后就可以接负载了吗?
请各位前辈体谅作菜鸟的难处,多给一点提示吧!!!
其实做菜鸟真的很难,要做好学的菜鸟就更难了!!!
为了努力学习要查资料学会了上网,查到了资料又要学下载,好不容易下来了,又要学文件解压缩,运气不好又遇上文件格式问题,又要研究一把钥匙一把锁的关系,好不容易看到了文件却发现,现实怎么就那么残酷呢——病毒

网友D:
你问的问题是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在这里无法全面解释。上图书馆、旁听别人的课程,比你在这儿哭爹喊妈强得多。

网友E:
可以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F:
请问放大电路是针对交流电的电流和电压进行放大的吗?
答:不是,有交流放大电路,也有直流放大电路呀,也有功率放大电路呀.
三极管是不是就是用来放大交流电流、电压用的,直流电流、电压能放大吗?
答:能.
三极管的放大是指电流、电压强度的放大,还是别的什么被放大,为什么有的地方说是放大了频率什么的,与电流、电压被放大一样吗?
答:放大电路一般是不能放大频率的,放大只是一种能量的转换过程.

楼主:
谢谢wenlin大哥的指导小弟不胜感激,我的那本《电路基础》前面的地方介绍三极管说要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必须在三极管的两个PN结上加适当的 “直流电压”简称直流偏置,使三极管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而到后面介绍基本放大电路时开头说  原引内容:  放大电路也称放大器,是由三极管、直流电源、电阻以及电容等元器件组成的电子电路。其主要功能是将微小的电信号转换成较大幅度的电信号。可是到了介绍共射极基本放大电路组成原则时,电源加的是直流电源,可是电路图上三极管左右两边却各加了一个耦合电容,还介绍说在电路中起 “传送交流,隔断直流”的作用,也称隔直电容。这该怎么理解呀?电源供直流电,电容隔断直流电,电都没有了三极管用什么电工作呀?还有图中还接了两个电阻,不要行不行
请各位前辈体谅作菜鸟的难处,多给一点提示吧!!!
其实做菜鸟真的很难,要做好学的菜鸟就更难了!!!
为了努力学习要查资料学会了上网,查到了资料又要学下载,好不容易下来了,又要学文件解压缩,运气不好又遇上文件格式问题,又要研究一把钥匙一把锁的关系,好不容易看到了文件却发现,现实怎么就那么残酷呢——病毒

楼主:
那位大哥方便的话能不能再教教小弟,在实际电路中到底该怎样连接三极管,两个电源三个脚的不太容易理解
请各位前辈体谅作菜鸟的难处,多给一点提示吧!!!
其实做菜鸟真的很难,要做好学的菜鸟就更难了!!!
为了努力学习要查资料学会了上网,查到了资料又要学下载,好不容易下来了,又要学文件解压缩,运气不好又遇上文件格式问题,又要研究一把钥匙一把锁的关系,好不容易看到了文件却发现,现实怎么就那么残酷呢——病毒

网友G:
虫虫,不是大家不教你,真是一句话说不清楚。买本电子技术基础看,一定会有答案的。你一定要先了解半导体、PN结的特性,才能学习电子技术,不要急着看后面的东西。

网友B:
你的电子基础太低了点,这么多问题也不是一贴两贴能解的清楚的,基本的理论及基本名词你都不能理解清楚,叫人家怎么和你说呢,就算说了对来来说还是一知半解。三极管只不过是一个电子零件而已,打个比方说堆积木的一个零件,可种不同的零件装起来就能组成不同的物品。一个功率。。。放大器中可能用个N多个三极管,也可能一个也不用。如果单要理解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那就是IC(极电极)=IB(基极电流)X β(此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电流能放大了,对应的电压会有相应的作用,。。。。。。。。。。。。。。。。慢慢来吧。理论没有多小用,但是不知道不行。

网友H:
你也真够菜的,你问的问题是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你就这点道行还有脸问,最起码是你看了不懂再问,一根线两个头,怎么接三个头呀?你看书了吗

网友I:
找本维修电工中级书看看,不要东看西看,把各种概念放在一起,当然看不懂。
学而不思则惘。

只看一本,一点点看,不懂多看几遍,

网友J:
请不要气馁。不过你的问题确实不是一贴两贴可以回答的,我也建议你先看《电子技术》,这是学电子的入门书,其中对三极管的介绍很详细,看了之后这些问题就明白了。
三极管要工作在放大区需要正确的直流偏置,也就是你所说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你所提的共射极放大电路是估计这样的:由直流电源(图上标明是VCC吧?记不太清了)单独提供直流偏置(也就是提供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以保证三极管可以工作在放大状态,然后再由输入端(就是你说的三极管的左边)输入交流电(这才是三极管要放大的电量),并加电容来滤掉其直流分量(以免影响直流偏置)。注意看的话应该可以看到,直流电源的输入是不经过电容的,一般经RB直接接入三极管的基极,所以电容对它没有影响。输出端(即你所说三极管的右边)也加电容,是为了保证输出的就是放大后的交流电,而不让提供静态偏置的直流电也输出。
自己也觉得说得不清楚。还是强烈推荐《电子技术》一书。

楼主:
首先要感谢各位前辈的教导,谢谢13楼的hty.czh前辈叫我虫虫那么亲切,呵呵~~~ 小弟知道这些东西只有慢慢学反复思量才能掌握,但我要申明一点,请前辈一定要相信我确实是看了书的!!!而且不是先着急看后面的,我已经把学校发的那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电路基础看过两便了!!!翻阅不同的书可能得到不同的解释——主要是细节(细小)部分的,看多了就越来越混淆,结果钻牛角尖了,实在绕不出来了,所以决定向各位前辈请教。
   谢谢14楼的zh_zhu0001前辈又给了我另一种三极管放大的解释,请恕我无知冒昧,我还想更进一步知道,有的前辈告诉我说三极管的放大是对波形的放大,还有的前辈说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是指小电流控制大电流,这些该怎么理解,是不是就是说三极管的放大不同于一般习惯上认为的电流强度或是电压大小的放大,(习惯的理解放大就是电流或电压输入为0.01进入三极管放大100倍后变成1安电流或1伏的电压输出)而只是对电流或电压波形的改变,其放大本身并不是指在电流强度或是电压大小的具体数值上的放大。还有书上说三极管的放大也要遵守 “能量守衡定律”,他到底怎样遵守这个定律呢?(书上只是一点而过,写了这么一句话而已)书上说能量守衡定律是物质世界普遍遵循的基本定律之一。对于封闭的电器系统,能量守衡是指,系统中所有电源产生的能量等于系统消耗的总能量;而对于与外界有能量交换的开放电器系统来说,还应包括外界输入系统的能量和系统对外输出的能量。那么既然能量守衡,对于输入电流或电压恒定的电路三极管对电流或电压的放大该如何理解?还有前辈说到 电流能放大了,对应的电压会有相应的作用,。。指的是电压会变小吗?小弟也知道理论的东西很那个,不知道也确实是不行的,不过小弟想了解了这些问题借助实际的操作和实验来理解可能会有帮助。我会努力的!!!
15楼的kkkwhkd前辈我是菜的没话说我承认,而且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道行可言,但我确实是看了书不懂才来问的!!!我不是没事吃饱了撑的,自己掏钱上网来查这些自己什么都不懂的东西。一连几天有那必要吗?!没事我可以玩玩游戏,看看电影呀,再说了我没看书的话我能问那样的问题吗?不是有人说了吗,要提问也得先知道提什么呀!!!对于三极管的连接方法确实是因为我菜看不懂电路图不得已才提问的。我们学校没有(不提供)做实验的条件,一次老师心情不错时拿了个一边有三只引脚的东西告诉我们那就是三极管,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怎样连接在电路中,各引脚该接什么地方一概没说,我想自己买来实验可书上老说接不好就烧!!!万用表、管子还有别的都是我节省下来的饭钱自费买的呀!!!平时无非接点一边正一边负的简单电路,现在又多了一条引脚,图中还要接两个电源小弟实在有点担心我的万用表(我一个星期的口粮呀!!!),不知那位前辈好心教教小弟怎样在实际电路中连接三极管的那几个引脚!!!
谢谢16楼的nyfuj前辈,我也不想把本来可以简单处理的东西搞的那么复杂,可现在的学者作学问个个讲个性,都要搞点不同见解。一本书没讲清楚的东西,为了要看懂,查资料辅助理解,结果又看到其他说法终日疲于奔命好累呀,本来是基础的东西但被这些伟人深化一下,自然想把基础打牢也就变的很困难了~~~郁闷呀!
谢谢17楼 迟 前辈的鼓励!!!不知能不能告诉小弟,几位前辈都提到的那本《电子技术》是那个出版社几几年第几版的,是单本还是分多册的?还要感谢前辈如此细致的解释,比书上的强多了,很容易理解,不过图上没有VCC,只有+Ec应该是一样的吧。基极偏置电阻Rb、集电极电阻Rc的作用主要是防止电路短路吗?是的话能不能替换成二极管。前辈说的是输入交流放大电路,如果三极管要放大的就是直流电的话要怎样修改电路?不知道前辈能不能教教小弟怎样在实际电路中连接三极管的那几个引脚。谢谢!!!
请各位前辈体谅作菜鸟的难处,多给一点提示吧!!!
其实做菜鸟真的很难,要做好学的菜鸟就更难了!!!
为了努力学习要查资料学会了上网,查到了资料又要学下载,好不容易下来了,又要学文件解压缩,运气不好又遇上文件格式问题,又要研究一把钥匙一把锁的关系,好不容易看到了文件却发现,现实怎么就那么残酷呢——病毒

网友I:
哈哈,总结陈词吗?

个人以为学习有三种方法,
一、以一本书为主,多看,多想,
   因为一本书是自成系统的。
   作者写书也是针以一定的读者群的.
    克服看不下去的感觉。   技术书多有看不下去的感觉。
   这种方法,较适合初学。

二、就如你现在的方法,
   但必须是有一定的基础,深入研究一个课题时用的。

三、也就是结合上面两种方法,以一本书(或者说一件事)为根本
   为扩大思路计,广泛地读一些书,我以为诸葛亮的不求甚解就
   是这种方法。

网友J:
《电子技术》其实哪个版本的都行,有的分上、下,有的只有一本。老的版本讲解比较详细,比较深入,新的版本讲得浅显一点。
基极偏置电阻Rb、集电极电阻Rc不是用来防止短路的,所以绝不能用二极管代替。Rb(很多时候有Rb1和Rb2)是Ec向基极提供直流电流的通路(Ib=EcRb1 / Rb1+Rb2)。静态工作点由Ib、Ic、Uce确定,它决定了三极管将工作在放大区、截止区还是饱和区,所以非常重要。调整Rb的大小即调整了Ib的大小,也即调整了静态工作点。
Rc的作用之一是将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从最基本上讲,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是针对电流而言的)转化成电压放大作用:输出电压Uce=Ec-IcRc,放大的电流Ic被转化成电压输出了。
从上式看,调整Rc还能调整Uce,也就是调整了静态工作点。

三极管的三个引脚如何接要看具体电路。不过首先是正确判断b、c、e三个极。用万用表判断的话《电子技术》一书就有说明,这里写的话太长了。普通三极管单看外表也能判断,待我下回把图扫描后看能不能发上来。

网友B:
看来真得说一通了,以NPN型三极管为例,IC=β*IB是指的一定条件下,简单的说,假如集电极你电源都不接,这时就算有IB,IC肯定没有电流。此时三极管成了一个二极管。电流的放大并不等于能量的放大,可以这样很好理解,一个小的水管里的水流,控制着一个大的水管的一个阀门。水流(电流)是不是放大了呢? 而水(能量)是不是多了呀?至于三极管管脚识别,各个厂商在外观及脚的排列都不一定相同,一般来说用W用表很容易就量的来,如果是模拟表,选根据三极管由两个二极管构成,可以断出基极B出来,同时可以断出是PNP型还是NPN型,然后可以用电阻挡10K或1K挡,分别接动集电极C,和发射极上E,再用手碰一下基极B,再红嘿表笔反过来,到发现手碰B极时,指针有反应,这时嘿表笔所接的为C极(NPN),或为E极(PNP),这样三个脚就识别出来了,如果是数字表,则简单一点,打二极管挡,同理先分别出B极出来,再根据两个二极管的数值,数值小的为集电结。慢慢来,最后你会发现你所学的这些实计中基本不用,都只是给人家吹一吹的。呵呵

网友H:
我现在给你解释 能量守衡定律  在电工基础上有解释就是在一个电的结点上流进的能量和流出的能量是相等的 也就是所有流过这一结点的能量的代数和等于零  推广出来 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 也是适用的。  放大系统中是要电源供给能量 负载消耗能量 他们的积分和还是等于零,但是在整个放大过程中的电流或电压是随着控制极的信号变化的。你不要把放大原理和能量守恒混淆在一起。三极管的基本原理是由基极控制集电极电流,关于为何能够控制放大,你还是看书吧。至于怎么接 书上有图纸的。

网友K:
就像是放大镜,幺弟懂了吧!

网友L:
拜托。你多读书就好了,还没看就叫,没书就去书店买一本!又不是没有。

网友M:
现在年轻人都象虫虫,长辈们就没有理由担心了.

网友N:
然后就可以接负载了吗,这个有一定的限制数值
为什么有的地方说是放大了频率什么的,与电流、电压被放大一样吗?这里指电流和电压的数值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把你也能放大。
!!!!!!!!!!!!!!!!!!!!!!!!!!!!!!!!!!!!!!!!!!!!!!!!!!!!!!!!!!!!!!!!!!!!!!!!!

网友P:
跟你说个最好的学习方法.新华书店有一本叫"电子元件趣味小制作"只要你会量三极管.认识电容电阻.照样画葫芦.一个星期你就会装功放了.相信你到时会一通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