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3):
变频器于电机距离太长,会对电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电机会产生过电流么?

网友A:
应该不会发生过流!可是谐波干扰会很大,需加装滤波器

网友B:
如果是通过模拟电压控制的话。那么模拟电压会失常!!!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虾!能再详细点么?

楼主:
模拟电压失常,其波动的范围是否会很大?

网友C:
说明书上有允许距离和需要加的附件

楼主:
变频器说明书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发生过流!可是谐波干扰会很大,需加装滤波器
最严重的问题目当然是过流.而且是经常的.

网友E:
变频器三相输出是PWM的调制波,PWM的频率一般在2~20KHz,因此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不应接任何滤波或缓冲设备,如果电机与变频器连线过长,其效果相当于在电机与变频器每条线之间串接了电感,距离越大,相当于串接的电感量越大。还有一种电容效应,线比较长时,线线之间存在电容效应,相当于在变频器的三相之间并接电容,线越长,等效电容也越大。线长对电机的影响就是电机的出力会降低。最严重的则是对外的电磁干扰,相当于架设了一长波发射天线,部分能量会通过这个天线辐射出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说明书么?

没错,说明书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F:
造成的后果就是:供给电机的扭矩不足和谐波干扰。可使用输出扼流圈之类的附件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