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诚心请教

楼主(2005-10-13):
用的s7-300 想给ao一个4~20mA的信号,2线,用什么功能块!!
初学,菜鸟个,别见笑。

网友A:
模拟量模块

网友B:
FC105  FC106 比例输入输出功能

网友C:
模拟量输出块FC106,在BIO...管脚输入设定成0信号,这样信号给出为0~27648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输出的数值是电流值吗?比如结果为45是说电流45ma吗?
还有,106设置的高低限是多少??

网友D:
写入的数值和输出的电流成正比关系,而非一一对应。0-32000对应输出电流是0-20mA,完全线性关系,按方程解算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想再借地问一个,我想随意控制阀门开度(4~20MA控制),怎样能给他直接赋值?用什么功能块呢?

网友D:
首先要知道阀门开度所对应的电流信号值,再按照前面说的线性方程,计算一个数值写入模拟量输出端口的映射寄存器,PLC就会输出一个你需要的电流值。

网友C:
不是
不是电流值,是供给模板的数值输出范围,比如对于2限制电流控制来说是0~27648,27648这个值对应20MA,最大值可到32768,对应23.99MA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输入端上限设成20,下限设成4,那么输入端给定这个范围的电流值,输出的就是对应的阀门控制数值。

网友C:
常规做法是输入端范围是0~100%,上限100,下限0

网友E:
自已编一个,比例关系很简单!

网友F:
能否给提供FC105,FC106和FB41,FB42模块.邮箱:jth326454@163.com    谢谢

网友G(2008-03-28):
信号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