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3):
3.7KW的变频器带六台小电机,频率只能上到5HZ,正常运行是在200HZ,经过分开测试,其中两台频率只能上到9HZ,过几秒就跳过载,请教高手?

网友A:
参数的问题啊!!!

网友B:
先检查线路连接再查参数设置

网友C:
是不是参数被限制住了呢,查查

网友D: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
哈哈,一定是日韩变频器,比较垃圾
把过载和堵转保护都关掉就可以了,长期使用的话对电机有没有影响不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F:
怎么解决的?什么问题?写出来分享吧。

网友G:
就是  把解决办法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我看了你的文章到现在都没想同。在说大家没在现场都是按理论想的,大家虽然说出来了但是心理未必有底!说一下你的解决方法好吗、、、、、

网友H:
这份帖子太好了,我正找他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3.7KW的变频器带六台小电机,频率只能上到5HZ,正常运行是在200HZ,经过分开测试,其中两台频率只能上到9HZ,过几秒就跳过载,请教高手?
3.7KW的变频器带六台小电机,小电机是多大了?是同时带吗?

楼主:
是同时带的,不好意思啊!
原因是哪六台是变频电机,额定频率在
200HZ,我没有设这个参数,所以出现频率上不去的现象。
六台电机功率加起来是
3。7KW

网友H(2006-03-22):
既然解决了,就把解决方案说一下,大家都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