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3):
谢谢路过的大虾给点指教

网友A:
任何两根导体之间隔以绝缘介质,就形成电容,电机的地,通常是指机壳,绕组与机壳都是导电体,之间有绝缘漆,空气等绝缘介质,故存在电容,其大小取决于绝缘介质的绝缘性能,缠绕方式,绕组与机壳之间的距离等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