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100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5-10-13):
这几天一直为初始化问题困扰,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程序来测试OB100
在OB100中,我的程序如下:
S M0.0

A M0.0
MOV 0,MW10
在OB1中我的程序如下:
A M0.5
MOV 5,MW10

STL指令我不是太熟,但程序就是上面的意思.
我的操作步骤如下:
OB100,OB1都下载,变量数据表监视数据
先将M0.5置1,MW10=5,然后将M0.5置0
然后将PLC的运行模式,RUN-STOP-RUN
结果发现MW10=5,没有被初始化为0
我已经反复试了多次,问了北京西门子技术支持,他说我的程序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测试到我要的结果?
请问高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OB100只在上电后运行一次,OB1一直在扫描。

你的程序不是S7-300/400的STL,遗憾不能给你更多帮助。

网友B:
传送指令是无条件执行的

根据指令从上到下执行,结果肯定是5

楼主:
传送指令是无条件执行?
传送指令前面不是有一个条件A M0.5!难道不起作用?
我用的是S7-300的PLC,至于上面的STL指令可能有误,但意思我想大家会明白,一个条件,一个赋值.
还请KARL老师再分析一下!

网友C:
看不懂你的意思??
你可以先用LAD编程然后转换成语句表啊,程序看不懂.
我现在也要用到300的OB100做初始化.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也好受教.

网友D:
OB100:
SET
L 0
T MW10

OB1:
         A M0.5
        JNB M001
         L 5
        T MW10
M001: NOP 0
用以上程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OB100相当于三菱的M8002

网友A:
S7-300程序参考六楼。

你的程序完全是错误的,针对S7-300而言。

再次重申,OB100仅上电启动运行一次。OB1一直在不断循环,除非CPU停掉。

网友F:
楼主的程式的确看不明.OB100是上电初始一次执行的.可能是程式有问题.

网友G:
OB100上电后只执行一次

网友G:
可是在从STO到RUN时也执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