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3):
我用一台控制器和一台三垦75千瓦变频器及三台75千瓦泵组成恒压供水系统,
      现在出现的故障是:
             当变频启动1#泵后,没达到设定压力,将1#崩切换到工频时,
       工频的断路器跳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转换时电流大于断路器跳闸电流。。

楼主:
谢谢hsdc的回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变频启动与工频运行的切换的时间过长?还是其它原因?
                      在手动情况下1#泵运行正常。
请指点。

网友A:
变频启动转工频运行本来就有冲击.,

楼主:
如果将变频启动与工频运行的切换的时间调短是不是能减少冲击?具体时间应该是多少?

请指点。

楼主:
看来大家都下线了。我也该睡觉了。希望以后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再见。

网友B:
关于这个话题,论坛里有过很精彩的讨论。请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9874
主题:异步电机的冲击电流会有多大!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很多人在关注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楼主有这么好的实验条件,可否将系统的配置参数以及调试心得发出来共享一下呢?
热切期待中!

楼主:
谢谢 diyong :你所提供的网页我看过了,受益匪浅,不过没找出故障原因。
                 不过我的水平有限,如果我真的明白点东西了我会发上来的。
我的亲身经历:我使用一台三垦变频器(75KW)和一台恒压供水控制器,
               及三台水泵  (75KW),实现恒压供水,但在变频转工频时工频空开跳闸。
              在工频直接启动诗词空开能正常运行。
                    我想有两点:1,是不是电机的绝缘等级达不到要求或绝缘程度降低。
                                      2,是不是切换时间过短。
         现在这套系统冷然没法实现恒压供水,眼看着一台变频器没法使用我心里很着急,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另外我还想做个试验,将变平期待其它两台泵试试看,是不是电机的绝缘问题。
          看了大家的帖子我也没找出原因来。
         不过如果我的故障排除了我会及时地向大家汇报。

网友C:
切换时间加长,没办法,转换时候相位不同,有转换电流,有可能顶开10倍闸

楼主:
故障排除。断路器脱扣机构过于灵敏,调整后运行两天正常。
谢谢大家的关注,如发现问题及时向大家请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故障排除。断路器脱扣机构过于灵敏,调整后运行两天正常。
谢谢大家的关注,如发现问题及时向大家请教。

断路器脱扣机构如果不灵敏,以后还有机会跳闸吗?

楼主:
我所说的灵敏是:当我将断路器停掉时,就能造成脱扣。所以才想起调整它。
                      但没调整之前工频运行正常。不得其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故障排除。断路器脱扣机构过于灵敏,调整后运行两天正常。
谢谢大家的关注,如发现问题及时向大家请教。
此帖甚好!加钻鼓励!楼主的亲历,可总结两点重要的结论:
第一,关于45KW--75KW以上的变频转换工频会出现过电流跳闸之说,或者所谓的相位说,楼主的实践已经证明,没那么可怕,只要做好转换过程的切投延时,可以OK。
第二,变频器在恒压供水系统中的一拖多转换解决方案,并不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他旁证了,变频器只带一台电机调频调水压,其他的电机直接投工频的多电机组恒压供水解决方案乃最佳方案。也是最成熟方案。难怪,在西门子推荐的恒压供水解决方案中,推荐的是此方案。
真好,谢谢袁泉。其实,仔细得看看网上的讨论,就如同你在参与此工作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灵敏是:当我将断路器停掉时,就能造成脱扣。所以才想起调整它。
                       但没调整之前工频运行正常。不得其解。
脱扣器是正比于时间的,调大以后要很大的冲击电流才能造成跳闸.工频当然是没问题的.麻烦再观察.如果正常不能跳闸,就出事了.

网友F:
水泵的惯性是很小的,任工说的西门子的方案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水泵的惯性是很小的,任工说的西门子的方案是很有道理的。
其他负载呢?做技术的不可能只用在水泵上吧?应该找到一种普遍规律来适合大多数情况的应用.

网友G:
楼主选型时是否考虑到选D型脱扣曲线的空开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和建议,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我会向大家请教的。
谢谢任工。

网友H:
大家好,我也时电气爱好者,以后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