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4):
请教各位大虾:有一个plc控制系统,由于现场的设备增加,扩展的i/o点数不够用了,应怎么解决?plc是欧姆龙的。我是不是可以增加一块i/o模块啊?请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A:
再加一个扩展;
如果点数已经达到PLC的最大支持点数,只能更换PLC;

网友B:
看看那些设备能成对开或成对关的。。。两个让它用一个点控制。。。

网友C:
要能加个模块最好
让点的方法不太好,比如以后有要加点那你怎么办?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最好加一个扩展模块。
不过若已经不能扩展了的话,到可以并几个点。

网友E:
樓上的說的沒錯,還是加擴展比較好(如果plc能支持的話)

网友F:
没错,加扩展最好.

网友G:
有的点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功能组合,我就曾经用过用硬件+软件的方法给输入增加了功能,但是输出我不建议一点多用,容易造成竞争

网友H:
可以取消其中某几个点,通过外部控制

网友I:
系统怎么没留扩展点,至少要留%10的裕量

网友J:
输入可以自己做扩展,输出扩展就只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