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和PLC200之间用PROFIBUS相连可以直接使用485口连接吗??

楼主(2005-10-14):
工控机和s7-200之间用PROFIBUS网络相连可以直接使用工控机的485口和CPU226的通讯口连接吗?

网友A:
不可以,工控机和S7-200之间用PROFIBUS网络相连时,工控机上要插入一块SIEMENS CP5611卡,S7-200要配置一块EM277 PROFIBUS通讯模块,PROFIBUS网络一端接CP5611卡,另一端接EM277通讯模块

网友B:
CP5611卡贵吗?我一头连接仪器仪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