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STOP指示灯闪亮

楼主(2005-10-14):
在下装程序是出现错误!
结果是,CPU上STOP指示灯闪亮!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CPU:S7-315-2DP

网友A:
重新复位,清空试一下?

楼主:
现在已经清楚了,是请求复位!

网友B:
复位还不行的话!你可以清除PLC内部存贮器中的内容!

网友C:
手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