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易损件?

楼主(2005-10-14):
想请教dcs的易损件都有什么呀,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你只要满足系列条件卡件很少会发生损坏:系统接地、屏蔽、隔离、电源、冗余、温湿度

楼主:
那难道dcs部件的寿命都是一样的?换的话就要换一套吗?应该有比较易坏的常换吧?

网友B:
DCS励磁控制板易坏,我用得很多,不过是DCS400型号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哪家的系统?比如我厂主要为siemens和foxboro的产品,simens的主要备件:输入输出卡(di卡多一点)、通讯卡、底板;(该系统就我们压缩控制来将主要集中在输入输出卡和底板故障,带电更换即可),cpu目前没有坏过,应该没有备件;;而我们硝酸厂和的siemens从投运到现在什么也没坏过!foxboro的输入输出卡fbm从投运到目前据我所知输入输出卡一个也没坏过,但其工作站和dnbt经常故障,也出现过冗余cp中故障一个,所以我问你哪家系统,然后关注一下对那套体统的讨论,一般很难能做到系统接地、屏蔽、隔离、电源、冗余、温湿度等的合适,目前国内施工普遍不规范,所以故障在所难免!

楼主:
honeywell的,这个厂家的DCS,一般那些部位比较容易出毛病呀?还有,安装不规范所容易引起的一些故障都是什么呀?

网友C:
和利时的主要是模块

楼主:
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各方面的性能肯定是有差别的,由谁用过honeywell的呀?

网友D:
我正在用HONEYWELL的TPS,他的LLMUX卡件容易坏!

网友E:
honeywell,电池,一年左右就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