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4):
我公司采用西门子的PLC,型号313,以前通讯基本正常,现在一个PLC不能与其他PLC正常通讯了,经检查,是连接用的屏蔽双绞线中间磨损,露出线头,更换一根新线后,还是不能正常通讯,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才能判断故障原因?
另,如果我用一根串口(两头都是电脑用的串口)线连接PLC与电脑,是否可行?需要在电脑上安装通讯卡么?如果能够连接,电脑也能找到PLC,是否说明PLC正常?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我问过一些人,已经知道需要通讯卡的,不过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的CPU313带不带DP接口,如果用计算机和PLC通讯,一种做法是要有CP5611PROFIBUS通讯卡,和双绞线。另一种要用适配器,最新的有USB接口。

网友B:
请将PLC上的通讯连接器插头上的ON/OFF开关活动以下,如果在ON上就有可能无法连接了,

QQ:3940776

网友C:
坏的是普通线还是专用线,专用的没法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