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4):
控制污水泵起、停,水中含水泥、沙子。要求水到下限停泵,水到上限起泵。接触式液位计使用效果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价格比较便宜的超声波液位计(含上下限的开关量接点)。另外有谁用过西门子的MultiRanger 100多功能物位计,能否介绍一下。

楼主: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物位仪表选型问题
超声波可以啊!
便宜点的用我们国产的。
呵呵!

网友B:
用吹气试试!!!用一块压力变送器,加一块液位显示带上限和下限天开关量输出!!!!(你们厂有没有仪表空气!!!!)

网友C:
你选用国产的超声波液位计,北京瑞普三元的才6000多啊。哈哈我用过蛮好

网友D(2015-05-19):
很多种带远传的液位计都能满足楼主工况使用要求,其中一体型超声波液位计,有4~20mA,继电器开关量信号输出,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价格便宜。
另外西门子的MultiRanger 100多功能物位计没用过,同求!等前辈指点!

网友E(2015-09-03):
你这种很容易实现几百块搞定,浮球是液位开关弄2个就可以了。

网友F:
要是只需要开关量信号的话,用浮球或者是电极棒液位计就可以了

网友G:
污水池大部分都是敞口的,偶厂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H:
为节约成本就用电极棒液位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