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温控仪??

楼主(2005-10-14):
那位高手教教怎样画温控仪???

网友A:
我还没有见到正规的温控仪画法,不知有没有国家规定?
从原理上讲,温控仪可分几个部份:
1。电源进线部份,大部份是220VAC,二个输入点。
2。测温元件接入点,铂电阻或热电偶或其它测温元件,二或三个输入点。
3。执行部份,常闭常开触点或先断后合转换触点等。

在PCSchematic中要做下列工作:
1。先创建一个方框符号,包括上述第1第2部份,即加上5个连接点,如要包括接地保护则6个点。考虑到画图时自动布线方便,电源进线连接点可布置在方框符号的顶底各一个。设保存名为XMT.sym。
2。在数据库中加入一个元件,在元件类型PCSTYPE中填入XMT(基本部份),触点部份可选填07-02-04(先断后合转换触点),或07-02-01(常开),或07-02-03(常闭)。具体填什么及各触点数多少,视具体的温控仪型号定。
3。在PINDATA中填入管脚标记,即仪表背部接脚数字,视具体型号而定,先后次序要与上面的PCSTYPE内容一致。
4。在MECTYPE(外观符号)中可直接输入长宽数值,比如#x96mmy96mm。也可填入自己创建的外观图形文件名。
5。其它项目则由你自己定,如型号,描述,项目编号等。
完成这些工作后就可以用以绘制原理图了。讲得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B:
讲的很好,欢迎到群12792741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