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4):
我们厂QY1绕线电机调速控制器用在天车主钩上!以前运作良好,但是最近经常出现自动断电现象(没有输出).并且出现所有接触器强烈震动现象. !查线路没问题?接触器也没问题!! 是否是电源问题呢!!??? 还有QY1绕线电机调速控制器在没有频率反馈的情况下能否有输出!!!??频率反馈应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A(2007-02-11):
老大,回去好好看看说明书,奥托的我用过,没有反馈谈何pid控制,看一看锁相环电路的原理.你的问题不难解决.在确定外围没有故障的情况下,就换控制板,先换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