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帮助我?

楼主(2005-10-14):
我今天厂里的一台37KW的西门子MM440变频器冒烟了,拆开了看到整流桥全部炸开了,连滤波电容上的均压电阻的一个脚也烧断了,整流桥型号是1XYS MDD56-12N1B  314D, 可是现在不知道那里能买到这样的整流桥,希望能在这里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网友A:
是IXYS 公司的,在百度上输入关键词IXYS  MDD56-12N1B  搜一下就OK.

网友B:
同意楼上.现在大多数DC控制器的磁场部分都是用IXYS的,而电枢回路是用西门康的多.不知同行有没有发现?变频器中用的也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IXYS 公司的,在百度上输入关键词IXYS  MDD56-12N1B  搜一下就OK.
牛B。我昨天搜了半天,也没搜着,看来还是不会找关键词。呵呵,谢谢了。学一手。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可是我 看了国产的变频器都是用的是一体的,和这个又不配,不知道你们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还有就是那个均压电阻也很特殊,很长很长的,现在是一个脚也断了,不知道和这个整流击穿有没有关系,还是电弧打掉的,整个整流桥是炸得一塌糊涂,我还没看到过烧的这么厉害的,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