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4):
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各位大侠能给组织一下答案吗?再找不出我就快晕了!

这是高级维修电工一道试题,一直没找到答案,接触此内容太少,敬请关注!!!!!!

网友A:
小菜哈。。。。。。。。
该电路其整流变压器2次侧带有的2个3相绕组的极性相反,可以消除铁心直流磁化。设置平衡电抗器是为保证2个3相半波整流电路能同时导电。如果没有平衡电抗器,就成了2个3相半波整流了。
故其特点为:1、整流电压波形与6相整流的波形相同,整流电压脉动比3相半波小得多。
2、同时有2相导电,变压器磁路平衡,不存在直流磁化问题。
3、与6相半波整流电路相比,整流变压器2次绕组的利用率提高了1倍,所以变压器的设备容量比6相半波整流时要小。
4、每一整流器件承担负载电流的50%I。,整流器件流过电流的有效值,电感性负载时为0.289I。所以与其他整流电路相比,提高了整流器件承受负载的能力

楼主:
谢谢老师!!!!!!终于有答案了,哈哈!

网友B:
书上抄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书上抄的啊
废话!!!
不抄书,你给总结个,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此题比较重要哟,我考技师的时候,笔试考试中,好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