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我还想请教一个关于励磁电机的电源控制的问题?
励磁电机控制器的电源是否必须和配用异步电机同时控制也就是说在异步电机起动的情况下,控制器才能有电源输出到励磁部分如果异步电机停止,控制器就没有电源,这种说法对吗?如果分别控制就有可能产生烧坏线圈,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励磁电机是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不将他的学名叫出来?这样会让别人看不懂。即使是同行,也要将术语讲的公共性一些。在你的单位叫这个名字也许都听的懂,换个地方,就可能听不懂了。

猜测你说的东西(励磁电机)是不是滑差离合器调速电机呀?如果是,电机停止状态,通励磁电流确实不太好,因为这种调速电机的结构,是由电机旋转提供对滑差离合器励磁线圈的强制冷却。他的原理是,不论输出轴的转速是多少,电机的转速不变,始终为工频转速,从而形成对滑差离合器电磁线圈的强制冷却。电机如果停止,冷却风扇也停止,此时,励磁线圈通电发热,但是烧线圈似乎还不至于。因为,此时原动机停止了,输出功率为零,所以滑差离合器不会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