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变频器能一拖二吗?是否对变频器及接触器有损害?软起动器能一拖二吗?对控制电路及室外变压器是否有影响?

--------------------------------------------------------------------------------
楼主在后面的发言中讲了一拖二的条件是:变频器是75KW三垦的,电机分别是二台75KW的,请问用软启动的方式可行吗?

希望以后搂住在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要“大喘气”。在提出问题的开始,就将自己的意图、条件说清楚。这样讨论起来,针对性强,重点集中。因为,你所涉及的问题中,有许多种的方式,每种方式对应的控制工艺也不一样,现场要求也不一样。还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偏离主题的讨论。

比如,你的条件是变频器的容量与单台电机的容量一致。可是,你开始并没有说,而是许多人发言以后,你才像“挤牙膏”似的,说出你的条件。显然,前面的发言者是白白的“浪费感情”了。你的这种条件,怎么可能同时传动两台电机呢?只能是两台电机分别的控制。倒是可以用一台变频器分别转换两台电机启动、运行。但是那也得看你的现场条件,你是这么用?干什么用?是水泵的控制?还是其他的传动控制?两台电机是否同轴连接?等等。

讨论问题,要认真地提出问题,原因、目的等等。为参与讨论的人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值得提倡的做法。单元楼主在今后的发言中注意。
----------------------------------------------------------------

网友A:
变频器好像不可以(不知道,没有用过)
软起动可以,我做过

网友B:
可以;
但要注意:1、变频器容量选大一些;
2、2台电机必须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3、只能用V/F控制,不能使用矢量控制;
4、安装外部热继电器;

网友C:
要看你使用的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电机不能超出变频器的工作范围,最长布线不得超出500米,启动方法可以多种。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变频器是75KW三垦的,电机分别是二台75KW的,请问用软的方式

网友D:
不仅是带2台而且可以带很多台
3楼观点完全正确
补充一点变频器容量=各电机容量合×1.5

变频器如果同时带2个至少要200KW以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变频器是75KW三垦的,电机分别是二台75KW的,请问用软的方式

一台75KW的变频器不可能同时带2台75KW电机;
只能带一台频率升到工频后切换到另一台,但任一时刻都不能有同时拖动2台电机的情况;

网友F:
变频器可以同时带两台电机或四台

网友G(2006-08-01):
我正在调试用一台132KW超能士变频器同时拖动筛子上的四台同型号的电机(11kw,六级,安装位置不一样,两台在上面,两台在中下部,负载情况应该不一样;有外接热偶),调试中最好的状况就是上部两台电机可以转动,下面的转不动,最差的时候,一台都不动(有130A输出电流)为防烧电机14秒后强行停车!敬请高手赐教.

网友G:
单台空载试车时,变频器状态良好

网友H:
不可以的,在变频器行业中所说的一拖二是指一台变频器带两台负载,这个"负载"指的是电机的负载.
     Email:jinyu_tian@syruns.com

网友I: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现在要一台75KW变频器同时带两台75KW的电机当然不可以了。除非是两台电机切换使用,如果要同时控制两台的话变频器容量应该是电机总容量乘1。5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J:
可以!
但要注意:1、变频器容量选大一些;
2、2台电机必须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3、只能用V/F控制,不能使用矢量控制;
4、安装外部热继电器;

网友K:
楼上说得不错。是否实践过呢?

网友L:
没试过   我们 都是1拖1   75KW变频器同时拖2台75KW电机   我看悬!

网友K:
哦,同时的“一拖二”是一台大装置带两台小电机。不同时的“一拖二”,是一台同功率的装置与两台同功率的电机,分别在不同的时刻带1台电机运行。

传动控制的方案是万花筒般的绚丽多彩。

网友M:
我要用是。两太电机同时运行不同轴,但是要分别调速。能实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