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在24V输入, 5V输出时, 请问7805的损耗功率有多大?

网友A:
78系列属于串连型集成稳压电路,若不考虑地线电流,可近似认为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相等。此时功耗等于:压差×负载电流。一般需加装散热器。

楼主:
谢谢妞妞!
看来不能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