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上游是400A开关,出线配多大电缆,电缆与开关之间的换算公式有么?
烦劳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1平方按5A算, 可用80平方的电缆。

网友B:
导线的载流量与截面积不是纯正比关系。按我查的你要用120-150平方。

网友C:
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
(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
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
(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D:
用铜排再分几根电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