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15):
我是初学PLC的,我手上有一台三菱的PLC,我编了一个小程序试了一下怎么输入的灯可以亮,输出的部亮呀,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输出地址编缉的有无问题,如三菱FX系列的输入输出都是从0开始的(X0,Y0),而三菱A(Q)系列的PLC输入输出是统一编址的,如果编写了X0,就不存在Y0.

网友B:
写完程序把开关打在run上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