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排序问题!!!

楼主(2005-10-15):
在下有个小问题请教:用S7200编程,实现6台水泵电机的运行计时,均衡使用(计时后排序,开运行时间最少的,关运行时间最长的),电机的启停是根据供水压力控制,水压大了则停几台,水压小了则增开几台!
我是用冒泡排序法的,排序是可以实现,但排好序后的选择启动就不知道怎么实现了!还望各位大虾给予帮助!!!

网友A(2015-07-27):
请问你时间是怎样比较排序的,可以把程序发出来学习学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时间是怎样比较排序的,可以把程序发出来学习学习吗?

能不这样穿越吗?十年前的东西你还翻出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最近在做一个需要排序的,不会弄呀,指令表也不熟悉,用梯形图怎样编呀。。。用过C的冒泡排序,可是这里面指针怎么调用,哪位大神有例子参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