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电系仪表

楼主(2005-10-15):
磁电系仪表为什么不能测交流啊 ?具体祥解。谢了

网友A:
它的原理是当线圈通有直流电流时,产生一个转矩,与弹簧的阻转矩一起作用与中轴,当达到平衡是指针静止显示测量结果。若通入交流电流,产生的是一个交变的转矩,这个转矩还未来得及与组转矩达到平衡就已经改变方向,由于惯性的作用,实际上从头到尾指针是静止不动的。也就是说指针的偏转取决与平均转矩,而不是瞬时转矩。在通交流电是平均转矩正负相抵为零。如果添加整流电路就能够测量交流电了。我的理解就是这样了,你自己再看看书好好理解。如说错了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