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在生产中遇到一种情况,一台2.2kw的三相交流电动机,由于工艺要求,需要频繁停车正反转,现在用接触器控制,基本上3个月就要换接触器,有时候由于接触器损坏而烧电机!所以我想如何用可控硅实现三相交流电动机的无触电正反转控制呢?谢谢
盈利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共同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服务工业世界,创造美好明天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不更好吗?还有你的电机正反转频率是多少?我单位一台洗衣机用了很久才烧过一回接触器。

网友B:
用12个可控硅,每两个反并联组成一相,这样共有6相。再用2个继电器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即用每个继电器的3对常开接点分别接在每相可控硅的控制极上即可。

网友C:
不如用变频器控制嘛,又简单又可靠又有保护功能.重要的是寿命长..............

网友D:
主要是接触器选型不当,电流等级不适应造成此后果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回复!
TO  hty.czh :我的是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如果用固态继电器应该怎样接线呢?
TO  AMDXP1800 :我也有这个想法,没敢试试,请问你用过吗?
TO  自学 :用变频器当然可以,就是价格太贵!
盈利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共同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服务工业世界,创造美好明天

网友A:
就买三相的固态继电器。你在站内搜索一下“固态继电器”,可以找到答案,具体的我还没用过,但我知道绝对可行并可靠。也可以要求卖家给你安装好。

网友B:
我单位的三相电磁铁要求频繁启动,基本上用的是这样的电路,只不过不需要导相,故只用了6个可控硅和1个继电器,在电机上我没用过,应该可以吧。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
盈利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共同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服务工业世界,创造美好明天

网友E:
用四个双向可控硅控制就有可以了,参照下电火花切割机的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