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100KVA的变压器,它的额定电流是多少,有什么公式没有,有2台45KW的打桩机同时用可以吗?怎么样计算?

网友A:
额定电流约等于1.414*变压器容量

网友B:
170A,不合适

网友C:
3楼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D:
又进步了一点点

网友E:
应该不行,最起码还应该留有无功功率容量吧。

学习中。。。。。。。

网友F:
实用电工速算口诀1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按此公式计算,我认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