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10PG的问题

楼主(2005-10-15):
关于FX2N-10PG的BFM21,补偿比例设定看不太懂,请各位指教:
BFM21中说,只要在补偿比例设定中给出一个定量,就可根据BFM#3,#4 ,#15,#16,#19,#20,#6,#5,#7设定的速度来更改实际运行的速度,也可以在定位过程中更改运行速度。比如我使BFM26中的b10 OFF   BFM21设定为1000,在BFM15中设定200,那么运行速度一实际上是2000还是200000呢?看说明书上的例子200应该是个百分数。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BFM15中设定的数就默认为百分数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看来你真是初学者.
BFM#21是一个比例系数,作用是当BFM#26为ON时,寸動值是无法写入的,这时如果你想改变输出的速度就以通过BFM#21来实现.比如:寸动值为200,BFM#21的值为1000,此时输出为200,当BFM#21为700时,输出变成140.甚他类似.
要学会举一反三,才会进步.

楼主:
非常感谢,可是我看的程序里BFM21里是定值,是通过改变BFM#3,#4,#15,#16,#19,#20,#5,#6,#7的值来改变他们的实际运行速度的,那么BFM#3。。。。。。设定的值默认为百分数了?谢谢指教

楼主:
因为我这里BFM15面板上设定值标识是百分数,所以可能误导了,是BFM21中是比例系数,1000是1000%的意思,是吗?那么BFM26中的B10 ON时不能改变存动速度,通过BFM21,(BFM26的B10仍然为ON,)就可以改变存动速度了吗?

网友A:
BFM#21的1000是100%,不是1000%,每加1等于增加0.1%,反之亦然.楼上理解基本正确.

楼主:
谢谢,我找到0.1%了,没有好好看说明书,很惭愧,不过我还是看BFM26中B10为OFF才行,我再仔细看看,就不劳驾您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2011-07-16):
急需FX2N-10PG应用方面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