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请教大家,谁知道F940GOT-BWD的编程软件那里有,我的编程软件是SWOPC-FXDU/WIN-C  2.7版的,但在新建的工程里面没有F940GOT-BWD这个型号,只有SWD和LWD这两种,请教各位高手,在那里能找到940GOT-BWD的编程软件?我的QQ273174249 多谢

网友A:
BWD是蓝屏的,选用LWD的型号;

楼主:
我用LWD的型号试了,但是老是出现错误,在上载程序的时间提示因为型号不对部分程序不能上载,请教这是怎么了?

网友B(2013-08-01):
谁知道F940GOT-LWD的编程软件那里有吗告诉我qq340181690

网友C:
如果fx-du不行你就只能试试GT Designer2了。

网友A:
对于F900整个系列,FX-PCS-DU-WIN-C V2.7软件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在那里下载谢谢